请教Xnet如何等长

楼主(2010-01-14):
请问Xnet如何等长,就是中间串接了电阻的网络

楼主:
如何手工绕线

网友:
设置model,pinp,然后就设计相对等长就行!!!

网友:
我说的是在allegro软件,

楼主:
楼上我问的是PADS,allegro我知道

网友:
跑到Allegro板块问PADS问题还不加说明,NB!

楼主:
麻烦你看清楚一点,我问的是PADS,还把我的贴移到这,真是服了,什么版主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