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下SI你们都用啥仿真工具

楼主(2010-01-14):
目前好像SI得仿真工具不少,如cadence得SpecctreQuest等,大家都说说你们通常都用啥工具?

网友:
只会hyperlynx,还是半吊子

网友:
反射仿真用Cadence或者Hyperlynx,图个方便,简单易用
串扰和SSN噪声仿真可以选择Siwave+Designer SI,采用S参数,麻烦但较精准
PI仿真,好多软件都有此功能,Hyperlynx在8.0版本中也新添了此功能(听说)
但用着放心的,专业的还得是siwave
时序仿真,貌似QSI做的最好,但无D版,Cadence和Hyperlynx也能做简单的粗糙的时序仿真
但是要么不做,要做时序就得精准
Siwave+Designer SI+Nexxim可以协同仿真

不过siwave4.0版本已经有模块化时序仿真包(只见过DDR)
下班了...待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