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ture cis中建模块电路的问题(结帖)

楼主(2010-01-14):
大家好,我们想把已经做稳定的电路如网口、485等端口电路建成一个模块,然后放在服务器上,
要用的时候直接在capture中调用服务器上的模块电路到原理图中就可以了。
应该怎么操作?
ps:我现在建了一个cis库,可以从服务器上调用一些原器件,但是模块电路就知道怎么弄?
谢谢大家!

楼主:
斑竹帮帮忙啊?怎么没人呢?

网友:
我也不会,但是很想知道,围观中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把这个原理图直接放在服务器上不就好了,然后大家复制、粘贴一下

楼主:
哎,高手人呢。。。
自己摸索了一下。
选中需要当作模板的电路->file export->填入名字/库名字->保存。
调用时,file import->找到库,即可将原理图调到现有的设计中。
把库放在服务器即可。

结帖了。。。。

网友(2010-05-27):
    楼上的,能不能说得具体些啊,我按上面的步骤导总是出错啊?

网友:
    按楼上的方法可以了,但怎么从CIS中调用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