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如何走蛇形线

楼主(2010-01-15):
各位好:
pads单端走线如何走蛇形线啊,差分对又如何走蛇形线,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在router中,在走线过程下,按下键盘上的SHIRT+A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没有SHIRT啊。只有SHIFT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请教,如何将router里面走的蛇形线,转换到pads layout里呢?

网友:
更正:shift+a

网友:
回复  jimmy
请教,如何将router里面走的蛇形线,转换到pads layout里呢?
引用 网友B:

    用layout直接打开此PCB,就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