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ERBER文件的问题!

楼主(2010-01-15):
    兄弟姐妹们:我在出GERBER的时候出现(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.rar (13.15 KB, 下载次数: 19) )的问题,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文件的正确性,知道的帮忙解释下,谢谢了!

网友:
    你看看你的关于过孔的rule设置!你做完没有check吗?

网友:
    好像没发生过类似情况,楼主的过孔很多吗?

楼主:
    是的,过孔蛮多的,板厂反应没有过孔文件,我想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 错误提示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    检查了,只有提示阻焊层间距有问题,其他的没有

网友:
    钻孔符号超过系统限制,该为用字母.这个把系统限制改大点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