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建原理图库不能自动添加 pin number吗?

楼主(2010-01-15):
ee建原理图库不能自动添加 pin number吗?

网友:
可以的,你没设置对.

网友:
我做symbol通常都是把pin name和pin number 一起输入到excel表格,然后使用symbol wizard 一次性复制粘贴就ok了,很快的!使用symbol editor添加pin的时候是有pin number的,不过速度有点慢,有pdf转excel工具的话会很方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