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边缘的孔是如何打的

楼主(2010-01-15):
请教高手allegro里面,板边缘上的邮票孔是如何打的,并且每个孔都要求连接网络,好像孔一旦放到边线上就会报错,该怎么放置呢?

网友:
报错不管他就是了

网友:
有的是用OUTLINE画的,做成零件方便一点,
你报错应该是有设定ROUTEKEEPIN,PACKAGEKEEPIN之类的。

网友:
邮票孔是标准的,一般做成封装的形式比较好。   楼上的正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