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rotel9se的焊盘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?

楼主(2010-01-15):
    已经把焊盘的属性改为顶层,并把阻焊层加粗,但是双击紫色的阻焊层就是没反应,请问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    阻焊层你本来就不能选中的啊!你想做什么操作啊?

楼主:
    那自己做元件封装时画的阻焊层为什么能选中呢?

网友:
    你实在PCB的文件中还是库的文件编辑中,好像应该只有在库文件的编辑中才能选中阻焊层的。

网友(2011-05-12):
    想选哪层必须切换到那层
还有这层到底开没开i是否在锁定状态

网友:
    这是层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