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!装配图怎么没数值了?

楼主(2010-01-15):
大家好!装配图怎么没数值了?
这是protel99se转到pads里面,做装配图,总是没数值显示,
希望大家,帮帮忙!!!!!
谢谢

装配图 没元件数值?

装配图  没元件数值?.JPG

装配图 TOP

装配图 没元件数值.rar

网友:
看了一下,元件的attribute属性没有value选项了,可能是转换过程中丢失了。
我只知道一个一个的去添加,不知道如何全局设定,等高人解答。

选中元件,右键-->attribute --> add ,表格选value。(ECO模式)

网友:
    选中所有没有值的元件,ctrl+q--->LABELS-->new进入设置直接点击APPL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