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 OUT移动器件老是有残痕

楼主(2010-01-16):
大侠们,pads软件中移动器件,老是在画面上留下一点点白色的点点,要放大一下就没有,请问可以不可在那里设置一下,移动时不要有残痕啊!!谢谢,知道的大侠来指导下。

网友:
公司的台式电脑也是这样,家里用自己的本本就没有,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?

网友:
    我的本本有唉
显卡是128m的

楼主:
    我的机器今年刚配的,512M的显存,用PADS老是有点点白痕,真不习惯,不是电脑问题,会不会PADS有这个先天问题啊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    应该是电脑比较慢,手动刷新好了

网友:
    跟顯卡有關係

网友:
    如果是2007.2以上版本可以检查下这里的参数
    x:\MentorGraphics\2007.2PADS\SDD_HOME\Programs\powerpcb.ini
    保存文件并重新启动 PADS Layout.
[Global_Preferences]
    RealtimeRedraw=1
1为经常刷新,0的话需要手动刷新

网友:
    我记的好像有时时刷新的选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