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反应比较慢

楼主(2010-01-16):
pads2007反应比较慢

大家好,现在用pads2007画了几块板,个人感觉功能挺不错的,特别是布线。
但是我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,无论是logic还是layout反应都好像比较慢,举个例子,用鼠标中间上下和左右滚屏,感觉不流畅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,还是我哪里设置不对呢?
我电脑配置如下:CPU双核2G,内存1G
问题补充(2009-12-31):如果电脑运行时间长了(从开机开始的时间),这种现象更为严重。
当然在运行pads的时候肯定运行了其他软件占用了部分的电脑资源,比如浏览器,pdf阅读器,office软件等等,这个时候就算是把其他这些软件全部都关了,只运行pads,也会很卡。把电脑注销后,从新运行pads会有所改善,但是仍然不流畅。希望大家进来探讨探讨哦!!!

网友A:
呵呵,我是这样解决的,不知道适用你的情况不。
字体问题,setup -> fonts -->将system改为stroke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,我已经试过改字体,但是效果不明显。谢谢!!

网友:
是的是的

网友:
以前有个帖讨论过这个问题,用中键缩放或用翻页键缩放,减少界面刷新次数,可以不至于非常慢
用鼠标连续缩放没有必要

楼主:
我说的不光是缩放,还滚屏时候也慢。

网友:
我最近觉得用的也不顺手,那是相当的慢了。

网友(2011-12-01)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我是这样解决的,不知道适用你的情况不。
字体问题,setup -> fonts -->将system改为stroke。

谢谢!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

网友:
效果较好谢谢!!

网友:
变量的设置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