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低等的问题

楼主(2010-01-16):
cadence绘制原理图时,为什么大家都选择orcad而不用Conce pt-HDL呢?请高手指点迷津!谢^

网友:
orcad好用,和其他的pcb layout软件连接性也比HDL强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观点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大侠

网友:
没什么感觉,从一开始就用CIS

网友:
那个ConceptHDL偶尝试用了一下,太不舒服了,很多操作与Windows操作不同,一些操作还相当怪异,不知道编程者脑袋怎么长的

网友:
ConceptHDL界面不是很友好

网友(2010-03-25):
看各人的感觉

网友:
什么我的选哪个进入的都是一种状态啊16.3?初学

网友:
OrCAD的颜色很漂亮。。。我喜欢。。。

操作也很方便。。。容易上手。。。

ConceptHDL应该也很好,弄了个把个月儿没整明白就换OrCAD了。。。HDL在与allegro的集成与衔接方面应该更出色。。。

都是工具,用哪个能干活儿都行。。。

网友:
我上来就用ORCAD了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