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焊盘为什么会和地短路?

楼主(2010-01-18):
    protel元件库中的焊盘自制了一个贴片元件(焊盘属性改为了Toplay),结果在铺铜的时候,焊盘中的孔全部和地网短路了,请问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    与B层的短路??
没看懂哪里短路了!!

楼主:
    对,铜是铺在B层的,结果焊盘中间的孔和铜全部短路了

网友:
    安全间距设置不当

楼主:
    安全间距设置不当
引用 网友A:

应该不是安全间距问题,因为其它元件和地之间都没短路,而且我是设置过安全距离的

网友:
    没看明白,可能是自制的元器件封装有问题

网友:
    你铺实心铜试试

网友:
    你把中间的过孔改成无网络之后覆铜,覆铜之后再改回来试试!

楼主:
    你铺实心铜试试
引用 网友B:

    试了,还是短路

楼主:
    你把中间的过孔改成无网络之后覆铜,覆铜之后再改回来试试!
引用 网友C:

    试了,还是短路

楼主:
    我把元件传上来了,有兴趣者可以试试

网友:
看过你的lib了,你的封装有问题,一个单独的TOP焊盘 中间是不会有 孔的,不知道你这是怎么做出来的(可能软件有bug吧),在实际使用中焊盘上那三个孔是不存在的,不信你可以做出gerber看下,没有孔;
    如果你要加孔,又要是top层,可以在每个焊盘上另外加个孔的大小和洞的大小一样的pad在上面;不过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,对于bot层,孔上是没有焊盘的,怎么焊接呢,还不如直接用 multilayer 层呢。

网友:
    看过你的封装,严格来讲顶层焊盘还可以设置孔大小是不可以的。我试过99se的确可以。但是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如果要想顶层焊盘有孔,可以在画PCB中用过孔代替。也可做封装时放入焊盘。

楼主:
    tao0599请看图,这个焊盘是很容易做出来的,只要修改下焊盘属性就可以了。正如你所说,这个孔是没什么意义的,但我现在感到疑惑的是:这个孔在PCB中是有网络属性的,为什么会和地网络短路呢?

网友:
    闷葫芦,死脑筋!没有为什么,顶层盘就应该孔是0,那你非要这样做谁也没办法!要是真想加孔放3个多层的焊盘不就得了吗?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,明白了

网友:
    楼主,设计要符合现实和实际,你那不切实际的设计根本就没意义!

网友:
    个人理解,不一定正确。
首先,你设置的层是顶层,那应属于贴片,在生产时都是由机器往PCB上贴的,你上边的这个孔肯定要精确定位机器有这方面设置吗?我不清楚,因为我没干过,所以不知道。其次,它有孔说明是插件,插件也是要设置的。那么这个孔的坐标是多少。因此我个人认为,如果焊盘的层选顶层,HOLE SIZE 应该是灰色的吧。所以这个应该是99的BUG吧。至于短路,可能是关于这个过孔99就没定义网络吧,个人意见。

网友:
    感谢各位争鸣,学习了!

网友:
    smd焊盘不应有过孔,这是原则,谁能预料焊接后smd焊盘里的过孔会发生什么事情?

网友:
    同意20楼的说法!

网友(2011-04-10):
    你这好像都不是短路,首先来讲,铁片元件焊盘中是不允许有空的,这样会使焊锡流下去。其次,你这种封装中间只是一个孔,而不是过孔,这样的孔在顶层和底层是每有电气连接属性的,也不存在你说的短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    在制作封装的时候就把贴片封装的孔径设成0,在pcb编辑状态下更改会有DRC报错。

网友:
    楼主看看你的 HOLE SIZE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单面焊盘中间打洞的话,这个洞默认是非金属化的,所以背面铺铜没有自动避让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软件认为没有其它网络需要避让。所以这不算短路。如果lz一定要金属化这些洞,就只能手动添加避让空间。

没注意居然是坟墓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