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如何创建具有两个部分的元器件

楼主(2010-01-18):
就是元器件创建后分为 U1A,U1B,U1C 等几个部分,

创建的时候我知道是需要选择分为几个部分,然后命名是按照字母还是按照数字,但是在创建的时候 ,只能做一个啊 ,比如说只能做 U1A,保存后元器件就是 U1A了 我怎么做 U1B 啊? 请问如何操作 谢谢!

网友:
注意两点:
1)创建时按图示操作

2)编辑元件的partA后,按Ctrl+N切换到partB

网友:
这样做以后,在PCB里面会不会出来两个封装呢,就是PartA出来一个,PartB出来一个?

网友:
不会出来两个封装

楼主:
多谢 问题已解决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