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FN或BGA无铅焊接过中出现气泡,有什么危害?

楼主(2010-01-18):
QFN或BGA无铅焊接过中出现气泡,有什么危害?
有可能把芯片内部的引脚连线拉断吗?

网友:
你所说的气泡是指PCB板上,还是QFN或BGA器件上

网友(2010-05-11):
不会的,在回流状态下,你的元件是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形变的,而且元件封装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了变性和弯曲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