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 allegro 设计的几个小问题

楼主(2010-01-18):
新手请教,实在太菜

1. 钻孔表是用来干什么的吗?是必须的吗?板子设计好了后,孔的信息也应该都有的,比如孔径什么的,为什么还要单独的画钻孔表?用各种图形代替不同的孔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吗?
2. 光学定位孔和机械定位孔都是干什么的,是不是必不可少的?直接在板子上随便放几个安装用的PAD 可以做光学定位孔和机械定位孔吗?

3. PCI 卡这样的板子,有金手指,边缘还得倒角,看到有的altium参考设计里在板子傍边画了倒角的图,现在用allegro 设计,这个倒角的图怎么样给加工厂家?

4. 把pcb export 的时候,为什么flash symbol 总是不能倒出来呢?

5. 哪里有比较全的pcb 封装库可以下载的,像俺这样的菜鸟建库太慢,容易出错,很不放心,如果有现成的可以用那就放心了

6. gerber 文件用cam350 检查的话,一般要检查哪些地方

网友:
坐着等待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1. 钻孔表是用来干什么的吗?是必须的吗?板子设计好了后,孔的信息也应该都有的,比如孔径什么的,为什么还要单独的画钻孔表?用各种图形代替不同的孔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吗?

和gerber一样,你给pcb厂的不是pcb文件。钻孔表就是告诉pcb厂哪里需要转孔,转多大的孔。

网友:
2. 光学定位孔和机械定位孔都是干什么的,是不是必不可少的?直接在板子上随便放几个安装用的PAD 可以做光学定位孔和机械定位孔吗?
Ans:光學定位孔是用在PCB生產上件時SMD機台定位(或反向防呆)用,而機械定位孔是用作Tooling使用,一般都會存在不可移除,且一般都會有固定的位置.

网友:
3. PCI 卡这样的板子,有金手指,边缘还得倒角,看到有的Altium参考设计里在板子傍边画了倒角的图,现在用allegro 设计,这个倒角的图怎么样给加工厂家?

在你的PCB设计中事先做好倒角工作,并在DRILL层(不同公司层面不一定)标出倒角角度。

网友:
6. gerber 文件用cam350 检查的话,一般要检查哪些地方

我通常是看看边缘的MOAT是否是连续的
看看SHAPE时候有断开的
看看内层是不是有什么问题
我用这个软件一般是来比对用的
就是两个版本之间的比对

楼主:
多谢各位的解答

网友:
4. 把pcb export 的时候,为什么flash symbol 总是不能倒出来呢?

导出的库中只有会有一个和 FLASH SYMBOL一个名字的 DRA 文件,打开它,然后在文件菜单里
选 Creat symbol,就有flash symbol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