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没有填写footprint的元件为什么不报错?

楼主(2010-01-18):
我自制了一个元件,如果把这个元件添加到电路图后,不填写footprint,protel会自动用so-16外形来代替,而不是报错,请问这是为什么?我用的是99se

    524 Bytes, 下载次数: 12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网友:
    不晓得。
但是,如果你是从原理图导出网络表,那你就会发现,网络表里对应元件的封装是没有的。

楼主:
    不晓得。
但是,如果你是从原理图导出网络表,那你就会发现,网络表里对应元件的封装是没有的。
引用 网友A:

        是的,网络表里的确没封装,但是pcb里却会替我选用一个16脚的元件,为什么呢?

网友:
    从原理图到PCB,在protel里是要经过网络表的,经由这么一步后就不会出现你说的这情况,
那你还研究这个问题干嘛呢?

网友:
    你原来的PCB中有没有这个封装 再看看你的原理图库中FOOTORINT中有没有默认值为SO16

楼主:
    你原来的PCB中有没有这个封装 再看看你的原理图库中FOOTORINT中有没有默认值为SO16
引用 网友B:

  原来的PCB中没有这个封装(你用一个空白的PCB试就更能说明问题了),原理图库中的FOOTPRINT是空白的,后来又试了在库中把这个元件的管脚全部删掉后放入sch中,然后再Design-updata pcb,结果pcb中还是出现了一个SO-16封装的器件,实在是搞不懂,难道又是99的BUG?继续寻求答案。

网友:
    看看你的net调入的路径是不是没有对应!

楼主:
    我是用Design-updata pcb调入的,应该和路径没什么关系吧。

网友(2010-02-23):
    那得看你这个文件是不是从其他地方copy过来的,要是的话就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