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峰值保持电路的工作原理

楼主(2010-01-18):
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

电阻R2的作用是什么?好像是负反馈,但是具体工作不清楚

还有就是有时输出值不变,输入信号为0,输出值保持一个恒值不变

请教各位高手了

楼主:
刚刚图片发错了,应该是这个电路,谢谢。

网友:
没用过这个东西,不过在网上搜了一下,下面这个网址上分析了一些,LZ可以参考参考。
http://www.dzsc.com/dzbbs/20060812/200765213713609441.html

网友:
个人见解:
正周期时D1截止,D2导通,U1通过D2,R5构成反馈,1倍放大/缓冲,U1通过D2对C4充电,负周期时D1导通,D2截止,U1通过D1形成反馈。
如果不考虑R5,不考虑U2输入电流,C1漏电流等因素,因为C1是被充电,而电荷没有释放,所以可以保持峰值电压。
U2是输出缓冲。
R5可以调节电路的敏感性。R5越大,电路从高电平恢复至低电平的时间就越长。

网友:
新手路过,通过楼上的分析
基本理解该电路的工作原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