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2007中怎么引入DXF文件作为板框

楼主(2010-01-18):
ee2007中怎么引入DXF文件作为板框?盼高手回答,谢谢

楼主:
怎么提问老实没人回答,无语!!!!!!!!!!

网友:
在File中,选择Import,在文件类型中选择DXF格式就可以将DXF格式的文件导入到PADSLAYOUT中

楼主:
我摸索出一个方法,当引入DXE文件后,双击该图形,会有改图的所有的坐标,把该坐标抄下,然后再画板框,直接按刚才的坐标输入,完成后就跟直接导入的一样,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可行。大家有好的方法欢迎交流。

网友(2010-02-24):
把DXF文件按器件调入即setup-cell editor-drawing下new一个,然后再Import...;调入后右键属性设置好原点,然后在画图模式下,复制DXF文件中想要作为板框的图形赋予属性“board outline”,再复制一个做“manufacturing outline”就OK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告诉你路线图,细节自己摸索: 先在CAD中用PE命令合并DXF,然后在CELL中导入即可,再从库里调入。

楼主:
谢谢上面2位的解答,受教了

网友(2010-07-29):
    我使用你的办法没有实现.望你指教.或则请你做个教程好吗?

网友:
    6楼正解

网友(2010-08-28):
    可以做个教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