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的sch框图

楼主(2010-01-18):
在画电路的时候,对右上角角落的那块表格非常不习惯,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?

网友:
这个图存在二维库中,可以自己改好后再存回去产。
选择二维线,最下的的提示行有它的名字的

楼主:
yk0yk:
能不能再请教一下。我找到了那几个2Dlibrary。但是无法修改。Edit按钮是显灰色的。是不是要用第三方软件才能打开修改呢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