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lder Mask为什么要比焊盘大0.1或0.2???

楼主(2010-01-18):
在PCBM LP中定义为:
padstack Defaults
1. Solder Mask is 1:1 scale of the land size
2. Paste Mask is 1:1 scale of the land size
3. The Assembly Layer land is 1:1 scale of the land size

如果这个说法没问题,应该是与焊盘一样大!!!

网友:
因为生产时会有误差,而且IPC对Solder Mask和Paste Mask与焊盘一样大有解释,好像是说在CAM软件中根据厂家制版能力修改吧,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标准,上次偶看到了

网友(2010-08-02):
    那是以前的工艺水平达不到要求,现在工艺先进了,相等就可以了!
或做相等,PCB板厂自己调整!

网友:
    很多公司为了控制降低成本,pcb加工工艺不是特好,这样做为了可靠点

网友:
    阻焊层开窗是需要大些,如果阻焊层贴焊盘太近的话,焊盘上会残留阻焊层吧,到时会虚焊什么的。

网友:
    阻焊涂覆时候会有0.05mm左右的误差,如果Solder Mask和PAD一样大,阻焊很容易就涂覆到PAD上了。所以……

网友(2010-11-06):
    Solder比顶层焊盘一般情况下单边大0.05mm的!

网友:
    一般做封装的时候都会大一点的

网友(2010-12-27):
    我没有这样处理过呢,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共享下。。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