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VI信号布线问题

楼主(2010-01-18):
    DVI信号四个差分对布线时需要等长,还是只要每组差分对内部等长即可?

网友:
    如果到连接器的距离很长的话,就需要等长,短的话就不需要
    差分对内部是要等长的

楼主:
    谢楼上的回答
线长度有10cm我没有线对儿等长,只对内等长;这下可惨了

网友:
   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DVI的工作原理及接口规范啊,很想学习一下。或者发些资料给我看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dvi 信号线到接口长10cm,这也太长了点吧,接口一个尽量靠近IC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    dvi 的资料啊,google一下,一大推了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