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这快板

楼主(2010-01-18):
第一次! 可能很差!  请多多指点

楼主:
没人来看! 唉

网友:
软件版本低  打不开

网友:
是手机板吗?

网友:
你版本太高了我打不开,用07转过来的,打开发现都没有地孔,不知道是不是掉了,
你在铺铜的时候通孔器件连接地的管脚最好不要连线,要么用粗点的拉出来,
要不设置一下与铜皮连接的方式。器件摆放不太整齐,调调走线,简单的双面板,不会有什么问题
不知道这板子是什么用的,好像有VGA接口??

网友:
兄弟我帮你顶上去,好多都是闷声下载收藏你的作品,
很少有人真正用心来看的,太不厚道了,

网友:
电源在加粗一些40min,vga走差分,底层尽量少走线,二级管封装有点不对,固定孔用通孔,问题一大堆.

网友:
7楼的, 模拟信号要走差分线? 亏你想的出来!
这样的PCB有收藏价值吗?

网友:
1:走线冗余;
2:布局不合理;
3:部分元件PART做得不好;
4:元件参考编号未处理;
5:电源走线不好;
6:个人觉得规则设置得有点。。。毕竟你板空间。。。
7:ROUTER还是少用的好,看你GND就知道是自动布线。

网友:
7:ROUTER还是少用的好,看你GND就知道是自动布线。
此言差亦!! Router 不是只是为了自动布线的。

网友:
1:走线冗余;
2:布局不合理;
3:部分元件PART做得不好;
4:元件参考编号未处理;
5:电源走线不好; ...
引用 网友A:

我发现都离不开router了,其实用router不一定就要自动布线。
就是喜欢在router里面走线,用router里面的推挤功能,如果用layout,还要一根一根的调。
如果不是在tune线的时候,推挤功能会方便很多。能说说不用推挤的好处吗

楼主(2010-02-19):
谢谢大家的指点! 我会努力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