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/dc模块电源为什么在实验室可用而在汽车里却不行

楼主(2010-01-19):
    我买了一款型号为HYD20-24S12的模块电源,在办公室里接上24V的稳压电源,可以输出12电源,而接上大卡车的24V电源,却无法转换出12V的电源,这是为什么呀??

网友:
    车上情况很复杂,打火会有电压冲击,电平的好坏也是一个关键,还有接地打铁,所以车上用的这些因素都要考虑。

网友:
    大卡车的电压不太稳定,卡车启动时和其他工作时,电压会在9~48v之间波动。

实验室的环境毕竟不同,所以电源芯片要选好一点的,要选工业级或军工级的。

    可考虑选用凌特公司的一些特种电源芯片。性能不错,价格高!

网友:
    主要车上的电源毛刺很多,并且车上用的一搬是充电电平,我以前也做过,在下面很好,上车后不到俩小时就不行了,你最好做实验时也用车上的电平来做。

网友:
    HYD20-24S12的输入电源范围是多少?

    然后你测一下汽车电平的电压,估计就知道了,正负别弄反了,要不也没电压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