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adence原理图和pcb板打印成pdf格式的是什么步骤???

楼主(2010-01-19):
关于cadence原理图和pcb板打印成pdf格式的是什么步骤???

网友:
直接用pdf打印机打印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CAM350转换

网友:
装个PDF打印机就好了啊,如图我装好后是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桌面/未命名.jpg
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桌面/QQ截图未命名.png确定,打印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