铺地后为何不显示?

楼主(2010-01-19):
求教,在pads中铺完地后(铜皮有显示),退出。然后再进入后,铺地只剩下地线边框,铜皮没有显示。哪位大师能指导一下,如果才能显示出铺地铜皮啊。多谢

网友:
这样只是为了软件运行快些。重新Hatch一下就行了。

网友:
你第二次打开的时候 选view-----net----ok就都显示了

网友:
最好能能给个图片

网友:
将铜重新hatch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