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命啊:PADS转protel出现重大问题,急!!!

楼主(2010-01-19):
小弟刚开始用pads,并画了一块板子,所有工作做完后转到protel中去,问题出现了。我是如下操作的:先在PADS中导出ASC文件,在PROTEL中新建一个PCB文件,将ASC文件导入,结果导入后元器件封装完全变掉了。原来的接插件圆孔变成了方孔,CPU的管脚也旋转了90度。其他的方面还不知道有没有改变。急死了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,有哪位大师救救我啊。另外说明一下,我的PADS中的库是如下生成的(不知道有没有影响):先将PROTEL中的PCB文件转换到PADS中,在PADS中选择所有元器件,另存为库文件。

网友:
这个没办法,各个软件转换不是100%兼容的。或者你可以试试先转第三方各式,例如dfx格式再转。

网友:
为什么要这样转來转去?你发上來幫你試试

楼主:
谢谢各位,我请教了一个前辈,他告诉我,可能是因为软件之间的格式有问题引起的。他告诉我一个方法,就是将导出的ASC文件,在PADS中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文件,导入ASC文件,然后保存后再导出ASC文件,第二次导出的ASC文件肯定是能用的。呵呵。。试了一个,果然如此!就是对于原因还不是很清楚。看来软件转换有许多学问的呀,就怕还有一些不知道的问题存在,那可就惨了!

网友(2012-06-28):
    还有啊转进去没有参数啊

网友:
    我也遇到过,如果可以,真是好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