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网络表错误NET0011\NET0018?请问高手怎么解决

楼主(2010-01-19):
请问高手我在到网络表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是什么错误:
       error:【net0018】Desgin is not annotated
       error:【net0011】Netlist Failed or may be unusable
请问怎么解决?
     谢谢!

楼主:
哪位高手可以帮一下,很急啊,先谢了

网友:
这是元件没有编号。你检查一下,schematics是否有R?之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