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负片中的flash焊盘.

楼主(2010-01-19):
小弟刚开始学习allegro .地平面铺铜后,发现没有显示flash焊盘. 怀疑设置有问题,于是导入别人的allegro参数设置.就可以显示了.
请问怎么设置才能让它正确显示啊?

楼主:
以上图片为同一个过孔分别在参数设置前后的显示.

网友:
需要打开flash焊盘显示

楼主:
请问在哪里能打开flash焊盘显示?  我用的16.3

楼主:
解决了.需要在Design Parameter Editor里面设置Thermal pads.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