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:关于Pad Designer!

楼主(2010-01-19):
在Begin Layer和 End Layer设置Thermal Relief 为flash有什么用处?不是说flash只用在平面层的负片中吗?
有了Default Internal层了,为什么还要单独设置GND   VCC 这两层啊?
如果我在Default Internal 的Thermal Relief中不用flash,而是设置为Circle 36mil。能不能保证在负片中正确连接呢?

网友:
你看到的应该是从BRD文件中导出来的焊盘文件,如果从PAD DESIGNER里面设置,默认的是不会有GND,VCC层面的,只有DEFAULT INTERNAL,如果不用FLASH,你设置的这个焊盘在负片中就看不到实际用FLASH做的效果,电路连接方面还是没问题的,说白了,FLASH主要就用在THERMAL里面,当然其他地方也会用到

网友:
建议去看看书

网友(2011-06-21):
楼主的问题也是我想问的,对begin layer 和bottom layer 用flash,有点搞不清,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flash.用flash的原因是什么?请知道的,能画个两三分钟多敲点字,让新手们好好学习下。自己摸索花时间长不说,有时弄不到资料去学。谢谢!

网友:
使用正片设计的话可以删除Thermal Relief。anti  pad

网友:
在什么情况下要设置begin layer 和bottom layer 的flash 和antipad呢?
begin layer 和bottom layer上的芯片或者器件管脚具有“地”管脚,那么当我在begin layer 和bottom layer 覆铜的时候。那么芯片上的“地"引脚在没有设置flash的情况下会和正片的覆铜形成flash连接吗?或者根本就不连接呢,还和正片没有覆铜时一样,经过过孔到地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教,叫布什动我啊
在什么情况下要设置begin layer 和bottom layer 的flash 和antipad呢?
begin layer 和bottom layer上的芯片或者器件管脚具有“地”管脚,那么当我在begin layer 和bottom layer 覆铜的时候。那么芯片上的“地"引脚在没有设置flash的情况下会和正片的覆铜形成flash连接吗?或者根本就不连接呢,还和正片没有覆铜时一样,经过过孔到地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说只有使用负片的时候FLASH,ANTI pad才起作用,对正片是无用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能常只有内层才会有FLASH,ANTI PAD,表层是不存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了!希望奥巴马也动不了你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哈哈,客气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教!
外层覆铜,那么外层的焊盘要不要设置flash,不然焊盘的“地”是不是就和覆铜形成的一片“地”不能连接在一起了啊?

网友:
外层不需要THERMAL PAD,ANTI PAD.你看到只是因为做库的图方便,用COPY ALL 这个功能COPY过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