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的lib里面0603的封装库的焊盘为什么要带两个过孔?

楼主(2010-01-20):
我怎么感觉自带库里面可用的东东比较少呢。大家都是自己做的,还是有地方能下载常用的PCB库?

网友:
问得好,我也想知道!

网友:
    不需要就去掉,需要自己再加上。类似fan out吧

网友:
    做为一个 PCB LAYout工程师是一定要会建库做元件的。标准的元件(电阻,IC,二三极管等)有标准封装名的都有好用的软件可以帮助做。比如FPM0.8。非标如耳机座,FPC座,各种厂家的TFT LCD器等。都要自己动手做的

网友(2011-05-15):
    旁边的过孔是在高频电路中使用的,一般不用,可以去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