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16.2 capture cis 程序打不开 急急!!!!

楼主(2010-01-20):
这个问题我重装个好多遍,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这capture cis 打不开。打开时,也没有出现程序错误,只是点击后,出现一下画面后什么都没有了?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,系统也重装过.望朋友帮忙。

网友:
在任务栏上是不是有 capture cis  这个项?如果有的话你右键点击,选择最大化就可以看到界面了……

网友(2010-03-03):
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用16.2的精简版,同样的问题,系统进程中还有这个进程,但是就是没有程序窗口。貌似重装就好了。。。过一段时间,又出。郁闷了

网友(2010-04-11):
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,我也是这样的问题?

网友:
   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

网友:
    是不是破解不完全?

网友:
    我以前是用nolic破解的,没问题,不过现在用16.3了.

网友(2010-06-05):
  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哪位大哥知道指点一下,郁闷很久了

网友(2010-09-16):
    看来都没办法,只能重装了。

网友(2011-01-12):
    我以前遇到過一次,卸掉重裝就好了

网友:
    估计是没破解完整,呵呵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