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 求助] 芯片多個電源引腳,應該取哪個腳來做目標阻抗仿真?

楼主(2010-01-20):
芯片通常多個電源引腳,若我的電源引腳是用走線的方式連通,那應該取哪一個腳來做目標阻抗 (Target impedance )仿真?

网友:
大致评估的话,通常把power引脚short在一起,把ground引脚short在一起,然后求目标阻抗。你是做chip PI的?

网友:
wrong concept, good PDN requires impedance at all IC power pins meet target impedance.

网友:
这个。。。你要是有足够的条件,当然算一遍比较好了

楼主:
" wrong concept, good PDN requires impedance at all IC power pins meet target impedance."

3 樓 sipiemi的意思是每一個 Power pin 都要 meet.。那請問,那我有同一組 VDD 有6 個 pins 在不同的位置,當某port 下 de-cap 調到 meet target impedance,這時由另一個 port 看進來的target impedance 卻又over Spec. ,有如此反覆的情況,要如何處理?

网友:
de-cap的优化是个循环迭代的过程。不能只考虑一点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

网友:
应当把所有引脚设为group来整体计算阻抗,算其中任何一个管教都是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”。

楼主:
"应当把所有引脚设为group来整体计算阻抗,算其中任何一个管教都是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"

我的覺得把所有引腳都 Group 起來只是方便的做法,有Tool 是這麼做才比較容易收斂,也有Paper 這麼做,但是我是覺得單獨看才比較符合實際狀況,你說的對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",但是我就是不要看森林,而要仔細看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