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如何在Hyperlynx中定义差分对的仿真

楼主(2010-01-21):
有哪位DX可以帮个忙,看一下以下两个问题:
1. 把两根信号线设置成差分对。
    我参考了demodiff.hyp (Hyp自带的demo的boardSim),一开始以为应该在boardsim里面assign model给发送和接收端,
    但是后来发现还是无法选网络的时候选中两根差分线。另外,也通过assign model给元件,也行不通。

2. 差分对如果走弧形(或者45度角)的时候因为间距会变小(或者变大)的时候,在导出linesim的时候会细分成很多小段传输线
    (一般情况下,走直线的时候输出的linesim是一段传输线), 如何实现呢?

谢谢
Alex

楼主:
已经试验成功了。在没有对应的IBIS模型下,需要稍微修改,使得pin的名字对应上,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0-05-12):
我也是啊,对差分时钟信号完整性分析报错,有没详细的实现方法分享下呢?

网友:
试验成功了吗, 差分仿真要的是差分信号波形,不是单端信号。请教HYperlynx怎么做差分仿真啊??

楼主:
你可以先随便找一个有差分线的pin的模型,在boardsim的界面先把模型付给发送和接收端。然后提取网络到linesim就可以。或者如果你熟悉IBIS模型的话,可以调用自己编辑的简单的模型(含差分信号),然后赋予发送接收端,也是可以的。

网友(2010-09-04):
不知道该说什么,总之顶下吧,继续

网友:
已经试验成功了。在没有对应的IBIS模型下,需要稍微修改,使得pin的名字对应上,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是将差分信号分单根信号提取到line_sim里面,然后将2个单根信号copy到一个文件里面,设置差分模型,然后仿真,单看结果应该可以实现对差分线的仿真,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,大家可以讨论一下。。。

网友(2012-03-29):
我是在IBIS模型里加了一行,export是差分,不知结果对错,
[Diff_pin]     inv_pin     vdiff     tdelay_typ     tdelay_min    tdelay_max
    R24           R25        0.350V      0ns                NA            NA

网友:
你们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好。

网友:
我觉得可以用耦合的方法选中差分线。

网友A(2012-05-03):
个人觉得通过IBIS中编辑或提取后进行Tline耦合都是可行的
HL8.2中已支持自行定义diff网络,与PCB软件一样了

网友(2012-11-12)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觉得通过IBIS中编辑或提取后进行Tline耦合都是可行的
HL8.2中已支持自行定义diff网络,与PCB软件一样了 ...

hi 哥们,可以给个8.2的安装包吗?先谢谢哒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