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Hyperlynx8.0转换Cadence 的brd的时候弧形线变形的问题

楼主(2010-01-21):
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转换brd以后弧形线会变形吗,如下图所示:

1. Layout

2. Hyp

网友:
This had been a problem in HyperLynx' Allegro translator, but was fixed not long after v8.0 released. You should get the later version of Allegro translator.

楼主:
That means the tranlator in V8.0 isn't the latest one? Am I right?

网友:
我晕,说话这么费劲么???
我也用过,变形倒是没注意到,反正有的net直接给丢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