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。如何画实际元件pcb decals?

楼主(2010-01-21):
本人是初学者,搞不清楚元件data sheet 上给的这些数据(如图)怎么用,如何对应画decals时的各个参数,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? 先谢谢啦!

元件data上给的资料

元件data上给的资料

网友:
机械制图肯定没学好!建议参照实物看看能体会了。

网友:
画出来的 pcb decals就是你安装后的俯视图,明白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能教一下如何设置参数吗?对应上面的图纸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也不是完全看不懂,就是不知道上面的数据哪些是有用的?

网友:
有用数据圈圈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大侠!~
                  分别对应什么呢?焊盘尺寸、形状怎样设置?还有那些数据一般有两个(最大最小值),具体设置时怎么弄?

网友:
你还是从网上搜集一下资料吧 你问的太基础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找到的资料都是讲软件的操作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看得明白不?

网友:
一般取最大值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啦!其实大概知道是这样,但是由于第一次画,有些东西不敢确定,怕到时候出错就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