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试EPM7256SRC-15遇到的奇怪问题

楼主(2010-01-21):
    EPM7256SRC-15芯片的供电电压是+5V,IO管脚输出的电平确实+3.3V,有遇到过此情况的吗?

网友:
    这是Altra的CPLD吧,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你看软件是否可以设置这个BANK的电平电压,或者你的输出电路设计影响到这个电平。

楼主:
    仔细检查了软件设置没问题,有部分输出端接了电平转换的芯片将EPM7256SRC-15输出5V降为3.3V,但现在所有输出都是3.5V.又试了其它的一片,情况相同。

楼主:
    对了,去掉中间的电平转换芯片,输出还是3.5V.真是奇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