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3没有激活成功的看过来!

楼主(2010-01-21):
晚上安装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搞定了,下面说一下我遇到的问题,以供有相似情况的朋友们参考:
论坛上有一个16.3的安装教程,很详细,很不错!我就是严格按照那个方法一步步安装下来的,但是最后却没有成功,打开一些模块的时候提示没有照到license,运行的是demo版!但是后面我按照教程上的决绝方法还是不行,问题就出在这样一个地方:
   当你打开LMTOOLS文件时选择了start/stop/reread再点击start server的时候注意看最下面那一栏英语是不是提示启动失败,我就是这个原因!如果是这样就点击stop sever,然后再点击start server,如果下面提示启动成功,就激活成功了!

网友:
请问一下你,在安装完成后,环境变量是如何设置 的,换句话说就只是按那个安装教程来完成,再按楼主说的方法做就OK! 谢谢!

网友:
有几个晚上都有是安装到深夜一二点。(加班后在家中电脑上安装),最后的运行后就是:“找不到LICENSE”

网友:
这个地方当时我也有留,记得也有修改过。呵呵。最后还是用回160和1551版本。郁闷得很!

网友:
hpfei77  也希望你把环境变量,贴一张图片上来看看!谢谢!

网友:
没有成功

网友:
我好了
可以打开 不是演示版
我安装lic的时候 LMTOOLS 那也是说失败 但现在看来这不要紧

只要把orcad按破解方法安装就是了

自己在看看各组件是否动能用

网友:
我装了16.2的,LMTOOLS激活了 运行各个模块的时候还是还是早不到LICENSE

后来尝试 不用安装LICENSE Manager的方法安装  终于可以运行了

网友(2010-04-17):
下载下来 安装不起啊

网友:
慢慢折腾就会了

网友:
哪里有Allergo的下载链接?我只找到orcad16.3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