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的Reuse功能

楼主(2010-01-22):
我在书上看到pads的Reuse功能很棒。请问,那个Reuse文件是怎么建立的?请高手帮忙

网友:
在没有选择任何目标时,点击右键,选择Select anything,再框选做为重复使用
电路部分,我们选择本设计中的中间下半部分的设计,图中绿色圈中的高亮部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点击右键选择设置群原点(Set Group Origin) ,鼠标左键点击,设置群原点的
地方。以后在打开这个重复使用电路时,光标将依附在设置的群原点的地方。这
主要是为了后续对产生的 Reuse 模块进行精确定位。
提示:为了精确定位,你可以利用无模命令S x y 的模式,输入精确的 x 和 y轴的坐标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点击鼠标右键,在弹出的菜单中,选择建立重复使用电路(Make Reuse),弹出 Make Reuse 对话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在 Make Reuse 窗口,输出Reuse 名称“reuse1” ,点击 OK。弹出 Reuse Save As
对话框,输入 reuse1文件名,点击保存,保存重复使用电路。

网友:
原点很重要

网友(2011-02-11):
学习了,这下找到提高速度的方法了

网友(2011-08-22):
这个办法非常有用,提高电路设计很有帮助。

网友(2012-08-01):
这个方法不错,·1

网友:
还是不太清楚重用功能,跟按Ctrl+C的差异在哪....

网友:
   CTRL C + CTRL  V
LOGIC  ECO LAYOUT 这个更简单

网友:
reuse 功能很强的, 做reuse时两块PCB板的原点一定要设成一样,否则就悲剧了。

网友(2014-11-17):
这个功能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