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是否可以仿真静电问题

楼主(2010-01-22):
好多板子都有静电问题,allegro可以仿真EMC问题吗?比如静电 ESD,能否仿真?

网友:
allegro不知道,反正mentor没有!感觉allegro就比mentor多个ssn仿真(同步开关噪音)

网友:
现在的软件都达不到这个水平,
9 v: r+ |# `9 H* w( ?主要ESD建模太难。

网友:
ESD仿真倒还没听过,更多通过PCB设计(处理好静电泻放路径)和添加ESD保护器件实现ESD等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