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将原有的板图复制到新板图中?

楼主(2010-01-22):
原来设计了块核心板,布线很复杂,打死我也不愿意重画了,想把连接器去掉,将核心板直接复制到主板上,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招没?
目前,我用生成模块的方法将原板图生成了个模块,再将模块调入到主板,但调进后器件标号必须加上模块的前缀,挺讨厌,这还不是最讨厌的,有很多标号根本显不出来,我估计是该器件出DRC错误了,因为核心板设的间距都很小。
各位大侠,那位能给出个好主意,谢谢了!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,你在此核心板上导入新的网表,如果你关键器件的编号没改,那么布局和走线都在。

楼主:
谢谢二楼的兄弟,不过,原来主板有很多连接器位置不能变,所以这样操作也有点困难!不知道在板图里能改设计编号吗?如果能改,用模块的办法也行。

网友:
可以export placement和subdrawing,再在新板导入placement和subdrawing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兄弟所说应该是正解!但又遇到一个问题,在导入时路径找不到,也不知道在哪能设置。恳请再指导一下!多谢!

网友:
导入时路径不能选,导出时可以选,或将导出的文件copy到导入的路径。

楼主:
文件找到了,但导入板图后,器件编号都变成*了,怎么解决?谢谢

网友:
大哥啊,你第一次啊
详细向你解释一下
在pcb导入网表后,很多器件没有放到板上,这时你导入placement,就可得到和旧板一样的位置。
但此时可能你板子上有一些器件和旧板重名了,你导入placement,是无法更改位置,你要把这些器件
删掉,再导入placement。
你说的都变成*了,是因为你到出subdrawing选择了symbol,subdrawing只需选择cline、via,如有
需要,也可选上shape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兄弟!问题解决了,得先将网络表调进来,再导入subdrawing就OK了!否则,Allegro认为没有这个器件,自然就把设计编号给改成*了,高深啊!还得慢慢学。
兄弟方便的话加我个QQ:171318585

网友:
加你了,我的qq是:949544060

网友:
請教,在使用subdrawing的時候我只能選一次,可能想要的東西沒有選到,有甚麼方法可以多選几次嘛???

网友:
按右键,选temp group,选完后,按右键,选complete。

网友:
选择subdrawing之后,右击选择temp group.在选择你想导出的东东就可以了!

网友:
謝謝兩位上樓,以前用過類似功能,但在subdrawing的時候確忘了,要學習舉一反三哦!謝謝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