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!这是什么错误?

楼主(2010-01-22):
原理图生成网表时候的错误:
Schematic Connectivity Error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ower or Ground Symbols used with wrong Net Name
+3.3V
DM642CONFIG  X5900  Y930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4400  Y950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4400  Y840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4400  Y720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4400  Y600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4400  Y490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4400  Y380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1440  Y166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4600  Y194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4900  Y194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5200  Y194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5500  Y194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10700 Y974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10380 Y974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DM642CONFIG  X12040 Y604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SDRAM        X10960 Y836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SDRAM        X10960 Y616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FLASH        X7660  Y500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POWER        X9200  Y5100  - Power  Symbol used for net: +5V

网友:
网络出问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要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这个是可以忽略的警告。

电源符号在库里面是+5v,然后你是将它在原理图中改为+3.3v.

可以忽略。

解决方法:是在库里新建一个+3.3V的电源符号,以后原理图中凡是+3.3v网络的就用此符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