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大侠能够说一下过孔应该是怎么设置的吗

楼主(2010-01-22):
比如说我走到是8mil的线  那我的过孔应该是设置成多少内径 多少外径的呢?  还有盲孔怎么做  埋孔怎么做,谢谢了

网友:
以我的經驗,過孔的大小是按照板子的密度來定的,一般情況下drill都用12mils,regular pad用22mils,anti pad用32mils,如果板子比較密drill可以用10mils 甚至是8mils的' q" R6 q' `' i
盲.埋孔和過孔的做法一樣,只是在建pad的時候type項勾選B/Buried,至於drill的大小要根據板子的實際情況和板廠來決定,一般情況下盲孔drill我會用4mils,埋孔drill10mils左右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