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orcad capture CIS, 只有orcad capture这是为什么呢?

楼主(2010-01-22):
我从程序中打开design entry CIS,发现没有orcad capture CIS, 只有orcad capture这是为什么呢?这样的话对我设计原理图有影响吗?今后从原理图导入PCB的时候呢?

网友:
如果你不用CIS器件库,没有影响。

网友:
按照下面方法操作就可以解决、
1.打开软件,但是不要打开任何原理图
2选择红框。

3.注意打钩和红框,完了点确定就OK了。

网友:
没有orcad capture CIS的licen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