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allegro建封裝時候add pin?

楼主(2010-01-22):
請教我在建封裝的時候在add pin時,不知道為甚麼我怎麼都點不出來pin??
我的pad都已經做好了,請高手指點,謝謝!

网友:
在setup-user preference paths-library-padpath中看看有没有设置PAD路径.

楼主:
路經已經設好了,即使沒有設好,在add pin的時候點padstack後面的按鈕時也應該會出現默認的pad啊!可我是電擊那個按鈕根本沒有反應,所以也找不到我建的pad

网友:
点那个按钮会有Select a padstack的,你的步骤是不是正确,软件有没有问题?

楼主:
正常情況下點那個按鈕是會出現select a padstack的,問題就是我為甚麼點了以後甚麼反應都沒有呢??
在其他動作上都沒有問題,應該不是這個軟件的問題吧?其他同事也是這樣啊!

网友:
這個問韙我也不會﹐做法都 那樣的﹐就是加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