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如何灌铜

楼主(2010-01-22):
一般做出的板除焊盘之外全部是绿油,但有的时候电源或地线电流很大所以面积也很大,所以需要在电源或底线留一条比较粗的线以便热,不知道这样的线画在上面是属于什么层。朋友说这是灌铜,但灌铜这个功能怎么用,怎么才可以达到往往说的那种效果,麻烦各位大虾。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加一条粗线是为了增大可过电流吧,是Top Sloder 顶层开窗,加锡

网友:
看是POLYGON(灌铜)吗?直接在PLACE中就有,选择好网络连接就好了。如果是需要要去掉地线或电源网络中已铺铜上的绿油,就在如楼上说的,TOP SLODER或BOTTOM SOLDER中放置FILL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