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过孔stitching的问题,

楼主(2010-01-23):
情况是这样:
 1\  我的文件是pads2007的,导出ASC,然后导入到2005里面打开.
2\   (注意:文件在2007里面是完全做好了的),
3\  在2005里面再次通过灌铜,检查安全间距是没有问题,可是在检查连通性的时候出现很多错误.错误地点就在屏蔽罩上的那些地孔上.  通过查看过孔属性发现里面stitching项已经打上勾了,

3\ 后来取消这个勾后,不用灌铜,连通检查没有错误,这是为什么呢

问题:
1\stitching设置是缝合孔,到底有什么实际性的作用,跟不勾选有什么区别呢

2\ 为了使连通性检查不出错,一个个把它们改过来真是麻烦,有什么好的方法?

3\我在filte过虑器里面只选VIA却选不上它们,难道它们不是过孔了吗?

4\从2007到2005这些孔怎么就加上勾了呢,其他的信号线过孔怎么没有报连通性错误呢?

5\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,以前怎么没有碰到..

6\有没有关于这stitching的资料,让我也见识一下..谢谢了/...

网友(2011-09-20):
楼主的问题考虑的非常全面,期待更完美的解答

网友:
    缝合过孔,主要是多层板控制电源层泄露的,多层板20H原则时常使用,我主要做两层板和四层板,在我使用过程里 没有本质区别,你所出现的问题是版本转化附带的问题,这个应该pads本身的不完善,filter里选不上是因为没有勾选stitching这项 估计是这个原因,改属性也可以在filter里一次性修改完毕,

网友(2012-09-20):
    期待解释缝合过孔作用原理

网友:
    等待高手的解答

网友A:
    stitching在最开始是用于分割平面的,在分割平面里的孔才勾选这个,只有在05等低版本里才会有这个问题,05以上的都没有。在有些分割平面的板子里因为空间原因有些PIN或过孔无法通过线直接连接,而是通过过孔铺铜达到连接目的的,此时的孔才要勾选stitching。不知大家明白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titching在最开始是用于分割平面的,在分割平面里的孔才勾选这个,只有在05等低版本里才会有这个问题,05以 ...

    这个孔在用的时候跟普通的过孔有什么区别么?

网友(2012-12-22):
    在PADS里面有Via的属性为stitching,stitiching 的意思为缝合的意思,所以也叫做缝合孔。

指的是那些没有走线的过孔。如果我们选择一个网络,添加过孔的话,那孔的属性默认为stitching。

和一般的via,也没有不同,也存在电气连接。我发现这种孔有一个好处,就是带了这个属性的后。

    如果删某一个孔,不会把其它的同网络的孔删除。

网友:
    学习了....都是大师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