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规则失效一般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0-01-24):
比如MTK6223的CPU,在CPU内部需要走3MIL的,所以把CPU的走线线宽和间距都设成了3MIL
但在实际走线时,却发现还是Default的4MIL规则,会是什么原因

还有,元件规则具体意思不是很清楚,是不是有三种理解,哪种对呢?
1、该元件所有引脚的网络适用;
2、该元件丝印范围内区域适用;
3、从该元件引脚向外拉线时适用。

如果该规则没有失效,而且不是(2)的理解,是不是先拉3MIL的线,从CPU扇出以后要用无模命令把线宽改为4MIL
这好像比较麻烦的,印象中protel好像有区域规则的

楼主:
一声叹息啊

网友:
把优先设置全部改为默认设置,再重新设置你的参数

楼主:
试了一下,没用

网友:
    在ROUTER里面这个规则有用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左边所有net选中,点击default,然后再回到开始的setup去重新设置你的规则就ok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