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中如何将隐藏的参数显示出来

楼主(2010-01-24):
在PCB布线的时候,把不要的参数隐藏了如10K.1K等。但不知道怎么显示出来,有的时候不小心把要用的东西也隐藏了,要怎么显示..谢谢

网友:
双击任何一个元件,调出如下对话框:

然后按照下图把Hide后面的对勾去掉 ,再点击OK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解决了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