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BSXE(EN2007)的安装

楼主(2010-01-25):
EN2007当运行到66%的时候就一直在那边不动。。。之前装过2005,但是2005的DMGR没有安装成功。所以把2005卸载了,重新安装的2007.注册表里关于mentor2005的也都删除了。电脑上pads2007是可以运行的。有人知道2007到底应该怎么装吗?看到坛子里都是EE2007的。EE2007可以打开EN的文件吗?

网友:
ee的工程已经很少了,bsxe的工程还没有遇到过,ee2007.7自带了bsxe转ee的工具!

楼主(2010-03-17):
嗯,好久没来了。后来又安装EN成功了。发现,其实就是要多装几次。破解用的就是pads 2007的破解。破解也要多试几次。我真实的使用是一次破解不行,再多试几次。或者就直接复制文档里的字。不过奇怪的是一次好了,一次又不行了。然后再试几次又可以了。总之,发现这就完全成了RP问题了。

网友(2012-12-29):
    大侠能提供个EN2007玩玩吗?
一直想找个玩玩
听说功能挺强大

网友(2020-06-15):
    百度文库有,可以去找找看